[联想]
求问灯管的热缩管 如何套

楼主(2014-10-24):
是先套在线上,然后焊好,在把热缩管推向焊处吗?

网友A:
不要套了,做好绝缘即可,·搞不好弄巧成拙。

网友:
你说的蛮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套了,做好绝缘即可,·搞不好弄巧成拙。

不赞同你的观点,最好是套上,热缩管耐高压,保护是必须的,当然你担心他整不好,这个也可以理解,不过,套好后,只要用电吹风加热就可以啦,不会损坏

网友B:
对,这个不要过长,很短就可以啦,最后用烙铁轻微烫一下就收缩了

网友:
就是按你说的去做

网友:
就是按楼主的方法了,然后用风枪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不要过长,很短就可以啦,最后用烙铁轻微烫一下就收缩了

我一般用风枪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套了,做好绝缘即可,·搞不好弄巧成拙。

比什么比这管更好绝缘呢,求分享你的方法

网友:
可以用704胶代替热缩管,但用起来感觉脏

网友:
线焊好 绝缘做好就行了

网友:
要看笔记本屏还是显示器屏

网友:
是这样的啦

网友:
我换都没套直接用704

网友:
绝缘作用。。。。。。

网友:
就是这样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啊 慢慢推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