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索尼KLV-46V530A图像不正常

楼主(2014-10-24):
一台索尼KLV-46V530A图像出现左面正常右面暗拖尾,在换台时上一台的图像在右面10几秒后才能逐渐消失,没拆机时按压屏有时能正常,现拆机后按压屏也不能正常而且还多了一个亮带,不知是屏的问题还是逻辑板的问题。屏型号T460HW03_V2_。逻辑板型号T370HW02 VC  CIRL  BD    37T04-COG        测逻辑板关键点电压VG1=15.33V;VG2=14.9V;VGH=27.1V;VGL= -6.05V;HAVDD=7.49V;VG6=10.97V;VG8=9.88V;VG11=8.13V;VG12=6.33V;VG13=7.13V。

网友A:
怎么....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
故障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图片上传不了

点击高就级,点击图片,这样可以啦

网友:
上传多一点图片看看

网友:
屏坏了,我修了一台也是那样。

网友:
点击高就级,点击图片,这样可以啦

网友:
谢谢各位,我想可能是屏的事,屏不好修呀。

网友B:
46寸三星屏,通病啊。可以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6寸三星屏,通病啊。可以修复的

那这种情况要怎么修复呢?高手指点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