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延时触发,跑0.4通病。

楼主(2014-10-24):
这个通搜论坛,很多人都知道。今天我也碰到了。
见此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1375-1-1.html
跑0.4没有平台复位。
不过我的是三代内存,图片对不上,找半天,没找到是哪个电容,打阻值也没发现明显短路。所以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信号引起的,这样不管以后位置怎样变,都能找到。
我看一颗电阻,好像是做上拉的,一头粗一头细线,粗的那头有3.3V,细的那头接一个电容无电压,打阻值96,试着将电容取掉,有3.3V的电压了。再次触发,电流也跑上去有显示了。
这个电压,装小电池就会有的,这样对着图纸就好查了,直奔电池而去,如下图:

取掉的是C146电容,原来是RTC复位信号。
后来,我找到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4461
实物图跟我那个一样,借用一下:

他说的一个月前短路的是C145,返修取的那颗电容是C146,

网友:
这机通病真多

网友:
很好,有图有电路

网友:
很好 通病

网友:
不用拆机就可以搞定

网友:
是不是 贴纸下面的

网友:
恩,还一个是待机偏高

网友:
这个 好多了 ,。。,多iefenxinag多谢 分享 、

网友:
这个也是这个型号的通病吗??????

网友:
这机器修多了。

网友:
那个电容都容易坏哦!

网友:
要多一个经典故障,下次直接秒了

网友:
算是这个通病的延伸  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