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4-10-24):
我有一台LG21.5寸LED液晶显示器(超溥型),一通电发现短路了,拆开一看是8个脚的芯片APW7302B烧坏了,本来是想买一个相同型号的芯片APW7302B,但是对芯片维修又不是很懂,怕买回来装上去不显,再者原装LG 液晶显示屏的驱动板很难买到,就想买一个通用型的驱动板,但又不知道原装显示屏上的屏线还可以在通用型的驱动板上用吗?,还请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在买根 通用屏线不就完了吗

网友:
淘宝上淘一样的板.

网友A:
坏的比较严重  又没把握修好     不如看看淘宝 板子如果便宜直接买一个就ok了

网友:
这问题淘宝商家都能为你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的比较严重  又没把握修好     不如看看淘宝 板子如果便宜直接买一个就ok了

是啊,万一投成本了,没赚回就麻烦了

网友:
修的话成本比较低,换板子的话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对一下屏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