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清华紫光19显示器出现波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24):
     一台清华紫光19寸显示器,具体型号不祥,开机有时会正常,但过了一会儿(几秒几分钟不等),就出现波纹斑点。换了VGA视频线,故障依旧。
    请教各路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可以修吗?

网友:
你将屏线接口处用锡箔纸进行保护一下,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
另外你测一下屏上的VGH和VGL电压,看看是不是电压不正常,如果这2个关键电压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VGA看看。不行查查电源板功率

网友:
屏线处理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A:
会上面大哥说的似的 屏还一下一下的跳 有可能是干扰 我之前修过一个电视就是这个现象 在屏上粘一圈锡箔纸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干扰 我之前修过一个电视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VGA线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上面大哥说的似的 屏还一下一下的跳 有可能是干扰 我之前修过一个电视就是这个现象 在屏上粘一圈锡箔纸就 ...

在屏上粘一圈锡箔纸就好了 那种LG的塑料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屏上粘一圈锡箔纸就好了 那种LG的塑料屏吧

不是 内是32寸LG电视 你这个屏好了没

网友:
也许其他的问题

网友:
是一个二极管,看不清啥型号

网友:
屏线没有查好吧

网友:
换屏线,滤波电容和300V电容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驱动IC的问题

网友:
供电和屏线看一下

网友:
看一下电源板是否稳定,信号线接触不好了吧

网友:
1.换VGA
2.用点屏的试一试
3.就是屏了

网友:
如果不是线的问题那就是有干扰

网友(2014-11-26):
我的HP显示器也会这样就是多搞了一个显示器电源就会这样,拉下就没事了,是电源的问题吧!现在很多电源输出都没有搞个滤波电感的省成本啊

网友:
先屏线,再电源滤波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