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445vc串键

楼主(2014-10-24):
键盘换了一样  ,到网上一看,说是换屏后造成的,,刷了个355v4c的屏程序,数字英文键可以用了,下面的fn ctrl alt 还有窗口键用不了,,哪位有3445vc屏程序的传一个上来,谢谢了

网友:
屏也会引起串键,第一次听说

网友(2015-01-14):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话说三星的机器不是不挑屏吗

网友:
学习了,记住一下。不懂的毛病:)

网友:
师兄又让我长见识了,屏怎么会引起窜键呢?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这个以前有案例,屏幕会导致键盘的问题。

网友:
确实没见过  学习了解决了一定得分享哈

网友:
很是新鲜呀第一次听到

网友:
有没有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学习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搞过,不知道三星鸡巴是咋设计的,屏都能影响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