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4-10-24):
H6X芯片组,开机0.5安左右,测得供电都正常,APWROK PWORK  3.3V    PROCPWRGD  1.05V    这个脚的电压我感觉是正常的,是不是这个电压正常就代表着BIOS也是正常的呢?
测得SDA 和SCLK都是1.05V    有电压时是不是不能代表着CPU发出这个是正常的,没有示波器没有办法,只能测电压
就是还有什么需要查的求大神指点,把CPU下了CPU芯片的95831    24脚电阻去掉有0.75V的电压
求指点、
还有没有二代CPU换啊    悲剧

网友:
是不是这个电压正常就代表着BIOS也是正常??这个不一定

网友:
先刷BIOS吧不行看看南桥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