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的问题:

楼主(2014-10-24):
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开不了机,开不了机时,电源指示灯亮。排除显示屏故障。
开不了机

网友:
这种问怎么回答呀

网友:
终极方法,换板吧

网友:
换板子以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
多数是小元件引起的 开不了机的时候测测哪里有没有发烫 或微短

网友:
dell什么型号都不说怎么给你判断

网友:
SB 有问题 RTCRST

网友:
可能是南桥有问题,或许北桥空焊

网友:
拆卡看看,有么有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