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46寸液晶部分黑屏怎么办,还能修吗

楼主(2014-10-24):
在中间往左四分之一全部黑屏,没法上图。

网友A:
有可能屏线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屏线掉下来了

本来是屏幕黑色的地方发红,检查逻辑板的屏线后就出现部分黑屏的现象,后来更换逻辑板后没有发红的现象了,但部分黑屏的现象没有消除。

网友A:
个人感觉这个要报废;发黑说明RGB信号都没有电压;更换逻辑板后,如果白屏,说明屏没问题,但继续发黑就可能是屏故障,你压一下这个黑色带上方的屏线,看看有没有反应?如果有反应,说明屏线松动,导致电压未回到这几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这个要报废

就是屏坏了,还有什么办法吗,这是我本人的电视,才用了4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屏坏了,还有什么办法吗,这是我本人的电视,才用了4年。

电视中最贵就是屏,如果坏了,只能购买新的,如果更换旧的不如购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中最贵就是屏,如果坏了,只能购买新的,如果更换旧的不如购新

网友A:
右边也黑了,这屏你在换逻辑板时,是不是将屏与逻辑板的屏线给整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边也黑了,这屏你在换逻辑板时,是不是将屏与逻辑板的屏线给整掉啦

右边是正常的,上的图是我没放右边的排线时的图。

网友:


网友A:
你测一下黑带上边的电容,看看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C:
换板,具体修电路,先找到电路图先

网友D:
那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估计要报废了

网友:
这个问题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一下黑带上边的电容,看看有没有损坏的

那些电容补焊过,没有测过。当时也没想到是什么问题,如果是电容问题,还能更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板,具体修电路,先找到电路图先

但是里面的电路板是没法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是屏坏了。。。

还有什么办法修吗,除了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什么办法修吗,除了换屏。

扔一边吧,整好的机率几乎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什么办法修吗,除了换屏。

屏坏了,那还修呀,,,,

网友:
曾经修复过 问题是屏线的一头脱焊了 处理办法是在通电能显示时 用大拇指甲尖小心地来回按压对应屏线的焊接部位 看故障可否消除 如能消除记住按压部位 在屏线上复一层耐高温的纸 然后将焊台设250度  再来回在纸上加压来回烙几下 一般可解决 但如屏线是与玻璃的一头松了就很难搞定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估计只能换屏了,不过换屏还不如买个新的了

网友:
问问专业修屏的师傅吧,这种问题好像可以修复的

网友(2014-12-14):
逻辑板坏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你的屏坏了,屏幕上的频带都有集成电路的

网友:
液晶芯片坏了 没有的修了。把驱动板和电源板拆了当配件用吧 。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没有屏压吧

网友:
屏 吧。应该是的。

网友:
学习了 我就是修不好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