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用一段时间掉电

楼主(2014-10-24):
今天接到个机器是V470,客户反应的故障也很奇怪,说是用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关机,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结果用鲁大师试没问题,放在一边试机的时候也没管,过了一段时间约40分钟后,就突然掉电了,电流降为0.000,放着约过了20分钟后,电流又自己上到0.012了,求教高手指导,

还有,顺便说一下,像这种能亮机的如果要规避风险是不是最好换板。

网友:
如果楼主楼主有示波器情况下,可以抓3v,5v,及公共点的电压,看这几组电压带负载的能力,还可以抓cup过热保护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没有示波器那就说服顾客换版吧

网友:
其实解决故障最保验的方法就是换板,这样省时

网友:
重点查查CPU供电的上管,这个机器上管爱坏。

网友:
铁皮管坏了

网友:
这种 真是有风险 我这有台死机 还不知道是吧坏了 哎

网友:
能亮机的机不好修啊

网友:
王八壳  坏了吧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过高了

网友:
有王八壳子  你就换了吧  一般都是那的问题 引起的 CPU供电不稳定

网友:
同意兄弟们的判断

网友:
铁壳铁壳。。。。

网友:
王八壳是什么

网友:
CPU核心供电上下管。

网友:
是白色金属壳的场管

网友:
铁皮的上下管  怎么用通用MOS管改装

网友:
白色金属壳的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