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进来回答新手个小问题 谢谢

楼主(2014-10-24):
电脑开机卡LOGO,拔下硬盘就好不卡。换了块硬盘就一切正常了。这种问题一般是硬盘哪里出问题了。(硬盘通电,转起来没有杂音。

网友A:
顺便在问个问题就是硬盘用MHDD扫描全是红色感叹号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有 坏道 或固件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 坏道 或固件坏

那这种卡LOGO的维修人员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这种卡LOGO的维修人员一般怎么处理

一般 先要 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是主板 还是硬盘   是硬盘的话 会维修 有工具的话就修没有就 换掉  把坏硬盘留下 自己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 先要 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是主板 还是硬盘   是硬盘的话 会维修 有工具的话就修没有就 换掉  把坏硬 ...

恩恩,硬盘百分百有问题,我就是想问用什么工具修  怎么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恩恩,硬盘百分百有问题,我就是想问用什么工具修  怎么修

本人就是兴趣来了  想学修硬盘  完全是爱好  现在电脑就剩硬盘不会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顺便在问个问题就是硬盘用MHDD扫描全是红色感叹号是什么问题

叹号不是加密就是固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叹号不是加密就是固件坏

专业人士,说的很到位呀,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就是兴趣来了  想学修硬盘  完全是爱好  现在电脑就剩硬盘不会修了

修硬盘,跟修主板笔记本的思路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恩,硬盘百分百有问题,我就是想问用什么工具修  怎么修

固件坏就写固件,有坏道就修坏道,先检测出故障在哪里?工具有PC3000  MRT  DFL  效率源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 先要 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是主板 还是硬盘   是硬盘的话 会维修 有工具的话就修没有就 换掉  把坏硬 ...

回答的很专业,感谢无私解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