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G31T-M9 不跑码

楼主(2014-10-24):
主板型号:ECS G31T-M9 V1.0 故障不跑码
测量CPU 内存 桥 和总线供电都有,测量PCI时钟没有,找到故障无时钟,导致不跑码。
看时钟附近 三极管的C级,无电压,摘掉他 还是无电压,跑线找到上拉电阻,另一端有3.3V,
测量阻值1K 正常的。于是拿可调电源直接跳到3.3V 接到C级,大电流,瞬间时钟烫手,换之OK。
附:该主板的时序。(从图纸上截取的。)

网友A:
这里时钟芯片烫手应该与三极管C级相连的本身开启信号引脚阻值也会对地短路,从而造成C级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时钟芯片烫手应该与三极管C级相连的本身开启信号引脚阻值也会对地短路,从而造成C级没有电压。

当时没测量对地值 只是烧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没测量对地值 只是烧了一下

你这种故障能不能用割线法切断三极管C级与时钟芯片开启信号引脚相连线路进行判断?

网友C:
三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楼主应截个图纸上来。

网友:
是说连开启都没有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楼主应截个图纸上来。

应该是连接开启的

网友E:
我有一片跑D0应该是不过内存,但是内存条件正常,修不出了,换了几个内存都不行,喇叭响3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片跑D0应该是不过内存,但是内存条件正常,修不出了,换了几个内存都不行,喇叭响3下

呵呵,楼主思路错了,D0不是不过内存,要按不跑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楼主思路错了,D0不是不过内存,要按不跑码修

测量全板各项供电,都有的话刷bios,做桥

网友:
既然有图纸,一眼就能看出供电短路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能秒杀 台班  求楼主赐教

网友:
无图 秒杀 我最不喜欢就是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楼主思路错了,D0不是不过内存,要按不跑码修

这个机器D0就是不过内存,我有一片好的板子,我不上内存也是D0,喇叭叫3下。如果不跑码,我BIOS刷了,CPU到北桥64线和32位都是通的,只有内存假负载掉了,不好检测

网友:
恩 这个板 不上内存是跑D0 的

网友G:
一般无电压先打对地阻值,维修好习惯,少走弯路

网友:
有图纸好修,不过现在我很怕那种电压正常,有复位不跑吗的板子。头疼。

网友:
完全没看懂说的 啥哟  果然是秒杀呀

网友:
以前学的都是糊涂啊,看来去基地好,秒杀

网友:
都玩秒杀,太强悍了,学习

网友:
louzhu ye tinggeili fd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连接开启的

这个三极管应该是起到控制开启信号高低电平工作状态作用的。

网友H:
这三极管坏了吗。楼主。

网友:
真是快,连个图也省了

网友:
其实主板不难修,就是图不好找

网友:
就图能好修的多,

网友:
发现你们跑线路好简单,

网友:
真的不想看到那种电压正常,有复位不跑马的板子。

网友:
秒杀啊,这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三极管坏了吗。楼主。

是的,三极管损坏一般会导致本身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CE级直接相连。

网友I:
我一直好奇为什么加上外接电源才会烧的芯片发烫,是因为主板上原来的3v供电是小电流的缘故,所以烧不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一直好奇为什么加上外接电源才会烧的芯片发烫,是因为主板上原来的3v供电是小电流的缘故,所以烧不出来吗 ...

这里时钟芯片发烫会造成原来主板电源上输出的橙色3.3V电压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即主板上电触发就会拉低3.3V电压,因此这个电压就不会产生工作电流感觉不到这个芯片工作发烫。

补充内容 (2014-11-7 07:24):
这里上电时钟芯片没有发热说明本身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不发热,这种情况本身内部短路也有可能,强行加入3V 开始工作发热发烫,就能知道损坏故障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里时钟芯片发烫会造成原来主板电源上输出的橙色3.3V电压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即主板上电触发就会拉低3. ...

可是你说了上拉电阻的另一端有3.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是你说了上拉电阻的另一端有3.3v电压

那是经过电阻上拉得到的电压。

网友(2015-03-04):
引用 网友G:
一般无电压先打对地阻值,维修好习惯,少走弯路

时钟芯片烫手一般这里本身开启信号引脚对地阻值也是偏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是你说了上拉电阻的另一端有3.3v电压

上拉电阻另一端的3.3V电压是电源橙色线提供的。

网友:
楼主最好能详细说下。为什么此三极管C级没有电压,就去烧鸡。烧鸡一般是短路时候维修的手法。

网友:
烧机大法,缺时钟,内部短路?不是功能性损坏?

网友J:
为啥主板上的3.3V不行那?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啥主板上的3.3V不行那?

也可以用镊子短接电阻两端判断故障,这样做的原理就是使电源负载3.3V电压强制通往三极管C级工作,这样做的缺点就是容易引起烧三级管和电阻,因为电源3.3V工作电流明显大于时钟开启信号工作电流值,1K电阻在这里也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基地真的这么好么- -  很感兴趣啊..

网友:
楼主是靠经验吗?

网友:
这样的事也有,电阻都正常不出电压后级不短只能逐个换了

网友K:
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烧机大法更好更快一点

网友(2017-02-18):
引用 网友K:
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烧机大法更好更快一点

不一定有时候也可以用排除法解决问题

网友:
没过内存吧

网友:
这里时钟芯片损坏正常情况上电应该是不会烫手,由于是信号引脚对地阻值短路,上可调电源烫伤推测与烧鸡电流有关系

网友:
原来是时钟芯片短路拉低了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