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万的是万能驱动板,跳1024*768全部是白屏,

楼主(2014-10-24):
万的是万能驱动板,跳1024*768全部是白屏,灯管单点是好的,用这一套点其它屏可以用,点这个屏就是白屏,一开始,我把屏线接反了,然后就不行了,怎么办,如何修复,查屏线对地阻值在80-100之间
修复

网友:
测屏各电路电压,看那路不正常

网友:
屏线接反了,都有可能会烧驱动板 、逻辑板。

网友:
白屏,是不是屏供电不正常

网友:
屏线接反,很可能烧了逻辑板了,还是测电压吧,看有没有升压

网友:
屏上面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万能板也不一定都能点亮全部的屏

网友:
屏不通用????

网友:
插屏线要看好啊

网友:
是不是烧了逻辑板上的IC芯片阿

网友:
频现接反有可能烧屏的哦

网友:
检测平供电和屏上的板子

网友:
屏供电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