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 按下开关灯亮马上灭掉 触发掉电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4-10-24):
拆开机器, 拿出裸板,目测主板无修,很新,HM70的桥,集显~

上电,按下开关,电流有时能上到0.09,有时只有0.04,但马上掉电~心想,能触发,EC这块应该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后级有短路或后级电压没打开~~拿表调到二极管档一阵戳,木有发现短路~

那么,可能是后级电压没打开,这种通电就有待机的板,我一般都会先目测,再量,找到打开后继的MOS,找啊找,量啊量,发现Q567  1、2、5、6脚连在一起有3.3V电压,直通待机VRP3V3A,这板子用这种MOS管:

打开后继5V的,找半天没找到,只有找个图纸了,上论坛下载个图纸,发现是Q558,找到Q558,在另一面,桥的边上~有点吐槽这样的设计了~

通电,分别测试Q567和Q558的S级,按开关,无电压~ 这种情况,我一般喜欢直接连起D级和S级,来进行测试,看能不能正常跑码~ 说了就做,连起Q567和Q588的D级和S级,通电,待机0.13,按开关~还是掉电,不过上电后的电流明显有变化了,看样子后继还有电压没打开~

这样,问题就应该是出在控制级G级~断开连起的D级和S级,看图纸:

CORE_PWEN#来自EC,待机的情况下是高电平,测得有3.3V,按开关,测得上电到掉电的瞬间有个拉低的动作~掉电后恢复到3.3V~

P15V0A上拉来自VRP5V0A经过D6998、D6997等电容升压得到,测得此处12V多正常。1M电阻R1053也正常~待机的时候,CORE_PWEN#为高电平,此时Q561处于打开状态~用于截止Q567、Q588、Q560~   按下开关后,EC发出的CORE_PWEN#变成低电平,Q561处于截止状态,P15V0A经过R1053上拉打开Q567、Q588、Q560的G级,从而得到后继电压~

到了这里,故障就找到了~就是Q561坏了~直接料板找个装上~

元凶:

发个亮机图:

图纸论坛有,就不重复上传了~

BIOS:

网友A:
“P15V0A上拉来自VRP5V0A经过D6998、D6997等电容升压得到,测得此处12V多正常。1M电阻R1053也正常~待机的时候“———这段没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P15V0A上拉来自VRP5V0A经过D6998、D6997等电容升压得到,测得此处12V多正常。1M电阻R1053也正常~待机的时 ...

此处的电压是正常的~就没上图了~~

网友:
哎,找小的元器件真的很烦人呀,点位遍地都是就好了

网友:
就是说转换电压的控制电压没有,是吧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楼主,你怎么就朝二级电压方向去查的呢,不会是内存供电或者cpu供电没出来导致的呢?求指教。。。

网友:
支持一个,,,,难度有点大

网友:
楼主电路图分析的不错,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 是高手啊! 这么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楼主,你怎么就朝二级电压方向去查的呢,不会是内存供电或者cpu供电没出来导致的呢?求指教。。 ...

看上电掉电瞬间的电流,修得多了,心里总有个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