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2L-S3读XP滚动条自动关机?

楼主(2014-10-24):
原来是运行XP一段时间自动关机,用风扇吹就可以用。

然后我重新安装XP后,进XP滚动读条的时候就自动关机了?

其他文章说是换CPU旁的电容?有何解?

板在手中大家来讨论下。

电压测试如下;

CPU
MOS管 12V 1.3V (不上U 12V 1.55V)

DDR2 内存有1.8V

PCI槽有 12V -12V 3.3V 5V

没人回答,准备下手加焊CPU IC电源管理器

手上有这个6312的CPU电源IC·换了,没用无果一样。

好吧下手旁边的3300UF 6.3电容

换完5个 3300UF 6.3电容 后还是一样·无果。。。怎办?

继续换旁边的3个1500UF 16V电容

不行,换了16V还是一样。蛋碎了······怎办·求助

完了·BIOS也刷了·,没希望了

晕,换个U解决全部问题。。。。

网卡拆坏了·蛋疼。

网友:
CPU散热正常 不??

网友A:
你这种描述区分不了是散热问题还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描述区分不了是散热问题还是桥问题。

原来进过系统的·进行了·压力测试CPU 温度就是60这样

网友:
修好了,确认是网卡问题?

网友:
原用的是什么U,后来换的什么U好了?

网友:
换个CPU底座上盖再试试原来的U看还会不会那样。

网友:
换个cpu多简单,怎么先换芯片或电容

网友:
硬盘问题,时钟也有可能

网友:
换U解决,看来替换法凑效了

网友:
AMD的U坏的也挺多的了,尤其是 5000   5200+的

网友:
估计是cpu与cpu座接触不良吧

网友:
AMD的5000+ 4000+ CPU   坏的太多了    而且是各种莫名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