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上接晶振的SL1601芯片

楼主(2014-10-24):
如图(因为手机像素有限,图片从网上找的)这个芯片在显卡芯片的旁边,连接着27M的晶振,现在是显卡不亮,晶振不起振,请问各位大虾们,这个芯片起什么作用的,要是有引脚定义或PDF就更好了!!!感激不尽!!!

网友A:
类似于主板中的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主板中的时钟芯片。

就是想知道引脚定义,现在晶振不起振不知从何查起

网友:
没有注意过这种芯片 ,只能找找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