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笔记本喇叭相比较,哪款喇叭声音大,还比较耐用?

楼主(2014-10-24):
我想换个价廉物美的笔记本内置喇叭,希望喇叭声音大,还比较耐用,不会被震裂破音的!
我准备从下面三种喇叭里面选择一款,请各位大师帮忙看看选哪款比较好!

其次比较好的和最差的又分别是哪款呢?

第一款笔记本喇叭:长40mm*宽20mm*厚5.8mm,8欧2W
第二款笔记本喇叭:长25mm*宽18mm*厚5.2mm,音枪式喇叭,4欧1W
第三款笔记本喇叭:IBM Thinkpad笔记本原装喇叭

网友:
如果只换一台,就换原装。如果是维修用的通用喇叭,主要考虑外形尺寸。这几种都挺大。

网友:
如果尺寸都不过关,还奢谈什么音质耐用。

网友A:
性能排列应是你图中的3、2、1。带音腔的在音质方面肯定比不带的要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性能排列应是你图中的3、2、1。带音腔的在音质方面肯定比不带的要好。

但是第一款的瓦数和欧姆数要比第二款的大啊!

网友:
喜欢第二种  感觉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第一款的瓦数和欧姆数要比第二款的大啊!

喇叭的瓦数是指它能承受的最大功率数,声音的大小主要是功放的输出功率,喇叭的功率再大功放不给力照样不响!再说喇叭的阻抗欧姆必须与功放的输出阻抗匹配才能获得最大的功率输出。所以你配喇叭时一定要选跟原配喇叭阻抗一样的。

网友:
第三款看着比较好的样子啊

网友:
直接加外置的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