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m26gt4svmd2不过内存一例

楼主(2014-10-24):
客户一希望百信品牌机,主板为捷波m26gt4svmd2。上诊断卡开机无复位。先从内存供电测起,无电压,5V供电正常。一看内存电源IC为精拓的F72815SG,正好手头上有上次维修的一块捷波的主板,拆下换上后还是无电压。测量内存供电上下管均正常,F72815SG的VCC和BOOT脚为11.9V也正常
应该是开启信号没有过来。查资料其3脚为控制脚,用万用表蜂鸣档在芯片周围找发现3脚和一块F72830sg的8脚相连,查F72830sg得知其是一个四相控制器,为时序控制器,测其供电正常,应该是信号没出来,遂从那块好的捷波板子上拆下换后发现复位正常,跑马正常,问题修复。一堆料板里面没有找到一块精拓的这个内存电源IC和时序控制器,还是从块好的板子上拆的,是不是这个精拓专供捷波啊。精拓的IO倒是在板子上常见到。(码字很辛苦,各位看官鼓励下)上图:

网友A:
看芯片图咋是7脚开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图咋是7脚开启的呢。

是三脚,7脚是过流检测

网友B:
如果只是U1的8脚损坏,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也许可借助其它类似功能脚加个RC延时电路修复!好在8脚在时序中排在最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U1的8脚损坏,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也许可借助其它类似功能脚加个RC延时电路修复!好在8脚在时序中 ...

这个8脚也是连接到上层MOSFET的源和较低的MOSFET的漏极的,查此芯片数据PDF手册得知。

网友:
那么大个shut-down七脚

网友:
不怎么看的明白这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