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人为故障 联想G480无cpu供电一例。附上LG4858 重点部位图片和图纸

楼主(2014-10-24):
2.联想G480 版号 LG4858 11252-1   板子很干净,拿到手,打值正常,接电源上电到0.3

无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此机是IVY平台,HM7X 集显供电应该是在跑马之后,先修cpu

供电!

查CPU 供电芯片 TPS 51640A   8、14、15、16、37、43、48脚 供电、REF、开启信号都

正常,就是不出cpu核心供电,心情很郁闷。

抓住自动触发能开能关这点  换了南桥,还是一个吊样,订了TPS51640A 更换无果。

现在可以确定:1.接下来肯定要出CPU核心供电,问题就在CPU供电这一块。
                     2.不是南桥和tps 51640a芯片本身的问题。

那为什么就是不出CPU核心供电呢?原因有可能就在CPU检测和外围一些小条件上!

LET"S GO!

检查18、19、20脚 1.05v电压都正常。我嘞个擦,心情犹如石沉大海啊。

继续检查,最终发现10脚与电容相连 的PR4205竟然没有。这不应该啊,难道是别人做的

故障?

图纸上用的是12K,用10K电阻代替。加电还是一样!明明知道故障就在这一块,就是这里

被人做了故障,但是就是不能突破!

不行不能放弃,想了个办法,上taobao搜G480主板看看能不能看到CPU供电芯片周边的电

阻,无奈都太模糊,最终在迅维找到,感谢那位老兄!

此机被摘了PR4205 和PR4204电阻,最终修复!感谢大家。

附上重点部位图片(EC\待机芯片\南桥 CPU供电芯片周边) 附上图纸。

网友:
看来上家还是手下留着情呢!

网友:
谢谢   正好要这个图纸

网友:
上家做的手脚挺温柔啊,只是摘了两个电阻就让你换了南桥和CPU供电芯片。

网友:
原来二修机还有这个讲究呀 学习了。。

网友:
挺耐心的啊

网友A:
这个被一修哥做过故障的机,没点耐心和细心是修不出来的,楼主我赞你一个

网友B:
这个人为的还是好修的啊!

网友:
人为故障不好搞啊

网友C:
没点耐心和细心是修不出来的,楼主我赞你一个,,为什么有的师傅自修不好,还不让别人修好呢

网友:
看来二修,主要防着有手为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点耐心和细心是修不出来的,楼主我赞你一个,,为什么有的师傅自修不好,还不让别人修好呢

这种简单什么呢,大家应该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人为的还是好修的啊!

那你出点教程,教教大家怎么修

网友:
是啊现在电脑容易坏还不好修

网友:
楼主很有钱,动辄换芯片

网友:
现在修个电脑不容易啊

网友:
看来上家还是手下留着情

网友:
上一家算是手下留情了,要是给你来一个料板,或者下个BIOS或者套个CPU,嗨嗨,你算是要白忙了

网友:
学习了  经验最重要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牛。。。我以为有点位呢。。哈哈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有耐心的   思路也灵活

网友:
上家还是手下留情的。肯定是客户墨迹,上家修好了又做的故障,这也算做了人为故障中比较好修的

网友:
总会遇到被上家恶意搞出毛病的机器,人心险恶,如何才能在客户的决定作出合适的选择呢?

网友:
还行!你算是没白忙活呀!有恒心,有回报!

网友:
人为故障不好搞啊  不过  楼主细心 最终还是修好了   赞一个

网友:
刚好要用这图纸

网友(2014-11-25):
楼主的确很有耐心,赞一个

网友:
做手脚的也算高手,佩服!

网友:
拆件有图纸才能修好,楼主真细心,正需要这图纸呢谢谢!

网友:
你这上家也逗  我做过手脚 不做记录自己逗不一定能修出来

网友:
问题是上家接到手里是什么故障修不好,才做这个故障呢?是不是清灰时碰到的呢?

网友:
我现在修的一台G480,在CPU集显集电芯片那一块进水,那个小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看来要下个图纸才清楚

网友:
楼主厉害啊,,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被一修哥做过故障的机,没点耐心和细心是修不出来的,楼主我赞你一个

我也来赞你一个

网友:
二修机还要多看看有没有什么动过的地方哦

网友:
lz 这个图纸和11252-1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这种事儿真让人郁闷

网友(2015-01-04):
我刚好手上也有一块G480的板也是没有CPU电压,不过这几个件都在,不知从何下手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不还修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