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8482,常见的不良

楼主(2014-10-24):
                 各位老手都在上传主板,我对主板维修不怎么熟悉!我们公司是一个杂会所,这个硬盘录像机,我比较熟悉,应该不会出丑....
     这一款板的问题比较多,操作过程不好。
      测试,不良现象.........
        其中一个USB读取不到信息,另一个有时有,容易死机。
        HDMI高清播放输出画面模糊,有时出现自动关机....
      用维修电源加电,电压不稳定,时大时小.....
      断开电源,检测USB的数据 阻值第一脚阻值22,第二脚465,第三脚491,第四脚485

       通过这个阻值可以看出,USB的阻值不正常,第一脚是一个电源脚,这里的阻值低于200,说明这里有问题,有可能是短路,或者那个元器件坏掉....
    根据它的线路 我们跟着测量,寻找问题所在....

   在USB前级有一个八脚IC进行一些数据整理,它的第三脚是连接USB的正极电源线,USB的5v是在这里输出的,我们接着测量它的阻值,看看是不是它坏掉了
   第一脚221   207   123   410  442  210  331  003
    正常板的阻值是  310    336  413   298  356  003
     由此可见这个IC坏掉了,把它拆卸下来继续测量阻值,发现第一脚还是有问题
   继续测量前一级的线路,发现这个滤波电感(220uh)处于一个断开的状态说明它也被干掉了..........
   把这两个材料换上同型号的,清洗干净,拿去 测试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修下一个问题,HDMI高清问题
    这个也是一样的简单,不需要电路图就可以明显的检测出问题所在...

   先看HDMI的引脚有没有短路 连锡。这是经常发生的批量性,技术问题

     引脚没有问题,接着测量旁边几个电阻,这是信号线,阻值正常接着往上测量前级电路,两个五脚小IC,这是切换IC ,都没有异常
     那就看看小IC到这个大芯片的的线路有没有断路了,先看这些连接的引脚有没有虚焊,或者焊盘松脱的,这些比较常见,不没有关系,一看问题就出来了。
    如上图所示,真的是其中一个叫虚焊了,用镊子轻轻一刮就出来了,把它用烙铁重新拖锡一遍,清洗干净,拿去 测试  OK

   觉得可以的帮忙加点分!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A:
硬盘录像机俺也修过,不过板子跟你的不一样,今后有问题还望 不吝赐教!

网友:
有点另类。有用。顶。

网友B:
这也是电脑的一部分,不能说另类.....只是你们接触不多,硬盘录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录像机俺也修过,不过板子跟你的不一样,今后有问题还望 不吝赐教!

大家一起交往才能学习更多,大家一起相互印证一下学习知识理论和经验,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C:
这种还没有修过,以后多跟你们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还没有修过,以后多跟你们学习

高手,有主板电脑维修经验分享一下吗?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各自的经验...........

网友D:
第一次听有人发硬盘录像机维修的,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电脑的一部分,不能说另类.....只是你们接触不多,硬盘录像机............

这样有图纸的吗,上点,对了硬盘录像机用的系统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有主板电脑维修经验分享一下吗?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各自的经验...........

可上点硬盘录像机的维修资料加图纸

网友:
硬盘录像机,是那种监控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听有人发硬盘录像机维修的,支持下

   从此图中,就可以大概的了解这个板的一些结构,其实就是把一些数据进行处理之后输出相关的显示器,或者播放,就那么几个聚成电路,不需要图纸,看一下,跑跑电路就知道了..................和平板电脑差不多,比电脑主板简单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此图中,就可以大概的了解这个板的一些结构,其实就是把一些数据进行处理之 ...

详细解释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