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S3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4-10-24):
一块GA-MA770-S3主板,上电不跑码!换了IO
又换了BIOS芯片
终于能亮起来了!可是在PE上能装GOST系统,但系统装到一半就死机了,先把北桥边的黑电容换成绿色的 但是还是一样,看到CPU边的电容只有560微法,
把它换成蓝边820微法的
再装系统,不死机了,把机开了一个晚上放歌,都没事!
还有这个型号的主板,很容易死机,用时不等就死了,上面的方法,也就能解决!

网友A:
厂家用料吝啬!算是通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厂家用料吝啬!算是通病了。

是通病,网吧一下进的两、三十台,那时新的就有几台系统温度过高常死机!

网友C:
这板应该不是这样修的吧,其它条件再看看吧

网友D:
到底是北桥的电容引起的还是CPU的电容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应该不是这样修的吧,其它条件再看看吧

不是这样修?可人家就是修好了,耐心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通病,网吧一下进的两、三十台,那时新的就有几台系统温度过高常死机!

然后都是换所有电容就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后都是换所有电容就好吗

只换北桥边的几个电容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北桥的电容引起的还是CPU的电容引起的呢

换CPU核芯滤波电容,装系统死机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应该不是这样修的吧,其它条件再看看吧

这板各个地主的电压都正常,有复位,不跑码!这是维修前都测试了的!我现在的主题主要是装系统,装到一半就死机的解决的过程,发一下,给一些新手同行一点启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CPU核芯滤波电容,装系统死机解决了!

今天换一下我那台笔记本,看能不能解决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换一下我那台笔记本,看能不能解决掉电

维修就要多动手!多动脑子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种通病主板发的帖子必须要支持。减少了大家的维修时间

网友:
手里有几块技嘉的770主板 也是不跑码  到现在还没修复 没换IO 怀疑是IO  没找到IO换。就扔一边了等IO。

网友:
好经验,先收藏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技嘉的770主板压南桥就可以跑马,但是加温南桥怎么都不行的呢,4块一样的问题啊,没换有南桥,应该也是GA-MA770T-UD3这款吧。你们有什么见解没能说说吗?

网友:
用波波抓,也许能直接找到问题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由于设计时计算容量最小值装配的吧,使用一段时间,容易减少,造成滤波不良的!也有可能是用的电容质量有问题,老化所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喽

发帖就是要大家学习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