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电流0.07慢走到0.28求助高手

楼主(2014-10-24):
手上有一款三星R428,非通病,这款机器是在按下开关键后才出3V5V。待机0.01正常 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 能正常使用,关机再开电流0.07停一会儿然后走到0.28。只有断掉电源等一会再开 才能开机 开机后CMOS设置丢失《在系统下进行休眠不能唤醒》 换过EC   南桥  3V5V芯片 故障依旧 求遇到过此类问题的高手指点 帮我缩小维修范围

网友A:
3.5v芯片发烫吗?   贴纸撕开的位子  有看到发霉的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v芯片发烫吗?   贴纸撕开的位子  有看到发霉的电容吗?

不发烫 贴纸位置没看到有电容发霉

网友A:
电流到了0.28  肯定会有元器件发烫。  仔细摸摸

网友:
在开机后电流0.07和0.28的时候5V电感没有电压。 测3.3V电感有0.445的电压,哪么这0.28以内的电流应该是在这产生的。主要怀疑3V5V芯片没有完全开启 可工作条件都正常 。芯片也换了3个了 都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了0.28  肯定会有元器件发烫。  仔细摸摸

是的 是的 3V5V芯片发烫 图纸上是RT82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了0.28  肯定会有元器件发烫。  仔细摸摸

是的 是的 3V5V芯片发烫 图纸上是RT8205我用51125代换的

网友A:
那你还说没有烫。  查芯片的ldo线性电压是多少,应该3.3v被拉低了。3.3v-ldo --rtcvcc  这几个电压 你查一下。  可能就被你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说没有烫。  查芯片的ldo线性电压是多少,应该3.3v被拉低了。3.3v-ldo --rtcvcc  这几个电压 你查一 ...

我错误了  能正常开机时3V和5V的BOOT电压都是8V多  不正常开机时只有4.56V

网友B:
CPU座子背面的大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C:
CMOS设置丢失表明南桥外围条件不正常。换晶振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PU座子背面的大电容换了就好了

大电容不会造成3V5V芯片发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说没有烫。  查芯片的ldo线性电压是多少,应该3.3v被拉低了。3.3v-ldo --rtcvcc  这几个电压 你查一 ...

我不明白为什么能正常开机时3V5V芯片都正常 不能正常开机时才发烫,如果有短路的话为什么每第一次都开的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容不会造成3V5V芯片发烫吧

RTC电路的电容摘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设置丢失表明南桥外围条件不正常。换晶振了吗?

没有换 还在找原因

网友:
我遇到一台刚开始开机能正常显示,马上掉电,然后在0.7,再开也一样,现在都还没思路呢

网友:
仔细找找,看看是不是小电容的问题。阻值偏低,电压拉低。

网友:
有了一点进展,发现两个USB电容关机后存有4.5V的电压。要等到电压2V以下时才能再正常开机。或者手动放电。或者插卡USB设置。

另外睡眠后电压掉到0.07不能唤醒。3V5V芯片臣烫

网友:
一般都是小电容坏了。

网友E:
查出原因了吗?望早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出原因了吗?望早日解决。
找到了 3V5V芯片下面有短路 按压它就会掉电而且很烫

网友:
小电容的可能性很大,有2个小电容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