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MCP AIO-A 不能断电

楼主(2014-10-24):
此板手上有两块,一块是桥短路,另一块就是能进系统,但在系统关机不能断电, 或者短接开关针,只会不显示,也不能断电,单桥,没有看到有IO,垃圾板,不想加焊桥,单桥,很多一加焊就基本上报废了,点复位键正常,但只要你点关机或者短接开关,只能断开电源才能再开机显示

补充内容 (2014-10-25 11:10):
将此机的桥,放到另一块短路的主板,能亮机,但进系统会黑屏死机,但点开关针会能关机的,今天早上又把那桥弄回来原来这板上,还是能进系统关机不能断电,或者不进系统,点亮后,短接开关针,就不能关机,也不能复位,郁闷

网友A:
理论上是桥的问题了,具体还是看做过才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桥的问题了,具体还是看做过才知

将桥拆下来,弄到以前那块短路的桥,亮机了,却出现了进系统和PE都是黑屏和死机,郁闷, 这次真折腾人了,但这一块是可以短接开关针是可以正常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桥的问题了,具体还是看做过才知

经验上还有那些可能

网友:
  好像  是桥挂了    先刷个高版本的bios看看   在看看  关机电路   也不知道你软关关不了还是硬关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