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启动太慢了。

楼主(2014-10-24):
有一台联想的品牌电脑,配置还算不错,有一天不知道是怎么的出现启动很慢。开机几秒钟就走完滚动条,可是到下次出现鼠标要大约8分钟的时间,随后进面的速度也正常,启动完后操作电脑也正常。客户说里面有重要软件,不能重装系统。用360处理无效,应该如何处理?谢谢!
电脑

网友:
换一个硬盘 试试看 若能正常 再议怎么解决原来的启动慢。

网友:
数据线也检测一下是否连接良好?

网友:
就是系统拉圾过多导至的!除了重装和还原没有其它好的办法了。

网友:
随系统一起启动的程序太多优化一下

网友(2014-11-25):
你是C盘满了吧。

网友:
把不用的软件、插件统统干掉

网友:
同意一楼的办法,先排除是否是硬件的问题再说。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为AHCI

网友:
对不起大家,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事,没有回复大家。
这机子慢就是硬盘的问题,但是扫描硬盘却没有坏道,用Parkdale测试读写速度只有20M多,正常的硬盘有100M多。最后换了硬盘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