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 不开机到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4-10-24):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笔记本,别了一眼大概就是T410 T420 类型的, 机器是老板接进来直接就给同事拆的 。我问了下是什么问题。他说是开不了机。当时我手上还在修一台TOSHIBA。7。8分钟后机器拆出来了。同事说有进水腐蚀。当时自己手上的机器还没修好,我说你先洗洗看看吧 大概十来分钟之后我问同事 怎么样?什么问题?他说还没好就说给我看看。我那东芝机器少个芯片。一时半会也没进展就说看看就看看吧  ,这样就开始这台机维修路了 ,
  T410 主板拿到手上看了一边主板进水并不是很严重只有键盘下面一点点,仔细看了也没有腐蚀引脚,这样我就打算通电试试。电流插上。有0,03 的电流一秒不到就掉成0.00了。一点待机电流都看不到,初步估计3v5v肯定没有。拿起万用表量了一下3.5v 电感确实没有,下一个戳的点就是公共点,竟然只有6.8。这样就肯定是隔离电路问题了。到处量了一下没短路。就打算换个u61。因为它59 20v VREGIN20 是正常的 61 VCC3SW 3.3 也是正常的。 换了后就可以开机了电流0.5掉电 当时就以为修好了。因为没上CPU 的 电流0.5 很正常 把cpu内存都装上妈蛋 还是0.5 掉电 这下就郁闷了  想想应该是电压少了 后来量到L35 没电压 就把U32换了 插电试下 电流哗哗就上去了  ,嘻嘻  修机就此结束

深度::技术 + 2 很给力!

网友:
高手,羡慕ing

网友:
少点分析 U32 是什么还的看下图纸

网友:
t410 图纸 不好意思昨天赶着下班没看清。 是u71   VT351AFC_ADJ VCC1R5A 1.5没出来

网友A:
真是狠心啊,看个帖子还得翻图纸对着看,图文并茂才是硬道理,给你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狠心啊,看个帖子还得翻图纸对着看,图文并茂才是硬道理,给你补上吧,

呵呵 不好意思 我照片其实都拍下来了的  不过上传的时候出了点小问题 就传不上去了,后面没办法就只好发表出去了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B:
together.。T系列感觉不好修。不懂它的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gether.。T系列感觉不好修。不懂它的保护隔离

还好吧 不会太难

网友:
楼主技术好棒,我这还要多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