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6 和 X200S维修

楼主(2014-10-24):
第一台机器神州什么型号记不得了,
主板型号;SW6
故障;几分钟掉电,再开会上电瞬间掉电,等一会再开还是几分钟掉电。
架构;HM55
掉电后测试,发现上电瞬间复位都已经出来了,各大电感电压都会出来,根据广达的掉电经验,如果是CPU供电以后的电压导致掉电的,切断CPU供电开启信号,就会电压保持稳定不掉,如果是CPU供电前面的电压导致的,则还是会掉。 拿掉电阻PR21 VRON,掉电依旧,想要确定一下是不是前面出了问题,等待几分钟,再开电流上到0.7不动,基本确定是前面出了问题,等到掉电后,开始向前查HWPG,一个个切线,最后发现切断RT8204C HWPG后不再掉电,  1.05V的供电   更换芯片后解决。

第二台;联想thinkpad   X200S
故障;大电流。公共点短路
短路是有个电容烧了,摘掉后插电,0.06几秒后掉到0.00。打主板阻止未发现异常,刚插电瞬间3V 5V能出来,掉到0.00后无公共点电压,掉电是电源芯片拉低了-PWRSHUTDOWN  导致没有公共点,电源芯片发出-PWRSHUTDOWN一般是保护了,排除了短路,3V5V都能出来,查下芯片脚位, 59脚VREGIN20和57脚BAT_VOLT电压正常,VCC3SW正常发出,58脚TH_DET电压没有超过0.5正常,16脚-SHDN_IN3.3V正常,36脚VCPIN28上电瞬间升压24V, 换掉电容C68后故障依旧,D10和D11打阻止未发现异常,更换芯片BD4176KVT-1-GP后故障解决,自动上电反复上电3次后机器显示。
由于客户当时催的比较急,就没有测36脚VCPIN28后面有没有达到28V....请测过的朋友补充。        觉得不错的请加分

网友:
不错,用你的维修思路去看看昨天接的那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