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5GM-M7 V2.0

楼主(2014-10-24):
客户送来一个主板 测主板可以跑码。不过跑不过内存,按时序测,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CPU的供电正常。既然内存不过。只能说明内存条件还没有满足。 拿出假负载来,上电测,主供电1.5V正常,基准电压正常,SPD供电正常,当测到系统管理总线时,有一个电压才1.42V。查其源头。哎没有电路图。开始跑电路。慢长的跑路时间来了。终于跑到图中的这个管子。 测电压还是1.42V。不说了,换掉后,供电就正常了。一路跑码 最后显示了

网友A:
修板细心,就能修出一些别人可能修不好的板

网友B:
跑线利害,我就是没耐心跑,求跑线的绝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细心,就能修出一些别人可能修不好的板

再加上耐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利害,我就是没耐心跑,求跑线的绝招

我也怕跑线,同求跑线大招

网友:
顺便把经验也加上

网友C:
途中圈圈那个管子是类是UP6262的吗

网友:
不是,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D:
华硕也有这个东西,型号上面写S1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也有这个东西,型号上面写S11

不好意思,这不是华硕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途中圈圈那个管子是类是UP6262的吗

是的,起到管理SDA 和SDL信号电压输出的。

网友:
楼主厉害,跑线路那么牛啊。有没有什么绝招啊。说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