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无待机

楼主(2014-10-24):
联想Z470无待机
单接可调电源无待机,ISL88731A,2脚ACIN 3.3V ,22脚DCIN1.9V,其他全无电压
电源和电池,2脚ACIN 3.3V ,8脚 0.28V,9、10、11脚3.33,15、16、 17、18、23、24、25、27、28有11.47V,22脚DCINV,其他全无电压
单电池,9、10、11脚3.33,15、16、 17、18、23、24、25、27、28有11.47V,其他全无电压
单电源按开关没反应,单电池和电源电池一起按开关灯亮,没显示。

网友A:
DCIN和ACIN正常好,应该有ACOK输出的,不行换个芯片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IN和ACIN正常好,应该有ACOK输出的,不行换个芯片看看吧

DCIN  1.9正常吗?先修好DCI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CIN  1.9正常吗?先修好DCIN。。。

我看成19V了,正常应该是适配器电压一样的

网友:
更换据一下芯片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IN  1.9正常吗?先修好DCIN。。。

刚查了,PD16板上空的,PR17两边都0V,PC15一边20V,一边0,22脚DCIN 1.9V。

LENOVO Z470.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成19V了,正常应该是适配器电压一样的

刚查了,PD16板上空的,PR17两边都0V,PC15一边20V,一边0,22脚DCIN 1.9V。

网友:
PD16缺件,补上...

网友:
不对吧,22脚DCIN应该是19V吧,还是楼上说的,是不是掉件了呀。应该是19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