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K 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4-10-24):
一台华硕K43TK A6 3420的U   LA-7551P  1.0  故障时不定时掉电,看电影相对快一点,首先各种做系统下官网驱动各种搞,确定主板问题,禁用显卡驱动也一样,先刷BIOS 下一个刷了直接不触发,再下一个可以开机,还是掉电,准备干桥,想想还是先把查供电,没示波器,也不会用,就用万用表点,一圈下来没发现异常,想到看电影多开任务,电流大容易掉电,就把CPU供电加了电容,还是一样没用。供电芯片是ISL6267,感觉这芯片问题大点,隔天芯片回来换上,果然中奖,真好了,但是发现两个显卡都是感叹号,各种搞,换系统,找驱动搞半天,最后把自己备份的BIOS刷回就好了,但是之前在论坛下载的版号 版本号都一样的,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最后把我备份的BIOS送上,希望有碰到这问题的兄弟借鉴。

网友:
BIOS在这LA-7551P 1.0

1.0

网友:
对于这种机,,搞起来确实头大,好有风险

网友:
靠感觉修好,牛。

网友:
楼主你判断的好准啊,应该修了很久的机了吧

网友:
忙了半天,收了多少钱呢?

网友:
修机子只是靠中奖吗

网友:
好  昨天遇到我这个这样本本  谢谢楼主  我上班换换试一试

网友:
经验就是王道啊!

网友:
能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不管是白猫还是黒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是换了CPU供电好的吗

网友:
楼主这修的   不容易啊  还好问题都解决了  cpu供电芯片 和bios程序

网友:
经验、这个就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
华硕的机器 就是 CPU和总线 供电电路上下管 有问题 长期高温导致的 毛病大多数在这里

网友:
头大的本本

网友:
CPU供电芯片 引起的不定时 掉电  我这有台不定时死机 卡死

网友:
好利害啊,,,。。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故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