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d4的又一发现

楼主(2014-10-24):
     今天接到一客户的电脑
     主板是ASUS  P5SD2-A
   拿来时他说开机不起,插上诊断卡一看跑d4,
     果断的换张内存,还是不行,于是只有跑线路,发现内存的电压都正常,果断的加焊北桥,心想应该可以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只能再跑线路,把内存到北桥,CPU的线路都查一遍,所有的电压都正常,这会我就郁闷了,在想是不是还有没查到呢?于是查电源到内存的3.3v电压是不是到位,发现它有3v电压,认真检查了线路发现没有断线的。
    本来想就这样算了,但是不死心啊!于是把内存芯片拆了,测引脚,正常。测电阻,正常。突然想起会不会跟I/O有关呢?就查I/O,差了半天还是跑d4。就换了个I/O,依旧不变。
      装上客户的显卡,还是跑d4,突然发现客户的显卡上有三个鼓包的电容,拿个好点显卡装上去,发现能正常开机了。原来显卡坏了也跑d4。
     这个发现让我很吃惊,也很无赖。查了半天问题出在显卡,希望这个发现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新手不能上图,希望不要见怪啊。

网友A:
没自己的显卡式下啊

网友B:
真奇怪,平时都是说要2D才是显卡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自己的显卡式下啊

有些是自己的显卡是不行的,非的要原本的那个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自己的显卡式下啊

刚开始没注意他的显卡,所以很郁闷。再说了跑d4,没去想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奇怪,平时都是说要2D才是显卡的啊

就是咯,所以才没注意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咯,所以才没注意显卡

总结,以后记得常装完看看情况

网友:
有时候不能完全相信诊断卡滴。

网友:
没有集显的主板有的是要加独显的

网友:
看来不能太依赖代码

网友:
有很多主板插两位诊断卡都不跑码了,只看复位和帧信号灯是否闪来判断的!

网友:
绕了一大圈啊

网友:
不能依赖诊断卡。

网友:
应该先观察 所有配件的外观 在下手。

网友:
诊断卡看看大概,有些主板原来是跑75亮机,等你多测几次也许诊断卡都不跑码,直接就是AA,或者00 ,接上显示器都是亮机的,所以说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
D字头不是内存就是显卡

网友:
显卡引起的D4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显卡可以引起档D4码的

网友:
显卡出现问题有时候会跑D4,我都遇过很多了。

网友:
死记硬背型   谁说D4 就一定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