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华硕ASUS-M4N68T-M LE V2 无3.3V待机也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4-10-24):
发现华硕ASUS-M4N68T-M LE V2 无3.3V待机也可以正常开机!!! 奇怪了。。。开始以为的待机电路问题。。。。插上带灯测试卡 待机灯就是不亮。。。量PCI待机电压脚 只有0.33V。。。但短开关针后 PCI待机电压脚 就有3.3V了。。。能正常跑码进系统。。。开机后测试卡 待机灯继续亮一会就灭了。。。但又能正常进系统。。。。这个是有属于问题还是本来这个板就是这样的呀。。要触发后才有待机3.3VSB的啊》》》》??

网友A:
好多板都是触发后才出待机电压的,这个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板都是触发后才出待机电压的,这个正常

不会吧?我怎么没见到过呢?

网友:
新主板里面的待机电压是要点开关才处的来的

网友:
有 很多的板都是这样 设计的啊

网友:
节能设计,节省电力

网友:
这个是欧盟的一个认证标准,是节能设计

网友:
现在很多新板是这样的 为了节能设计的 看看饼哥的这个帖子 关于介绍ERP EUP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53556-1-1.html

网友:
是的呢。出发了才有的

网友:
和INTEL平台的ERP类似吧

网友:
节能设计

网友:
ERP  节能电路吧      触发了才有的   省电  功能

网友B:
这个AMD都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AMD都这样吧

不可能,华硕的板开机电压一定要有的,才可触发

网友:
特意留意了一下,开关确实是3。3V,机器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这个上电之后才出3.3V待机是正常的,毕竟现在都提倡智能环保吗

网友:
后才出待机电压的,这个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