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有复位不跑马维修,希望大家给我加加分啊

楼主(2014-10-24):
在发上图片之前,请大家我有什么写的不好的地方有大家谅解,好有复位不跑吗是最难修的      唉,有时真的是 很难修出来啊  好。不说废话了说正题
是一块精英主板,型号为;945GZT-M的主板

精英的主板型号945GZT-M

精英的主板量不是很大,比起INTEL和AMD的板子是少点,我们不关这些啊
我拿到主板,左看看有看看,有没有死鱼给我捡到,很遗憾没有捡到啊    唉 拿到主板先打值,发现没有短路的现象就,用我们的神器诊断卡看看如图

靠你大爷是有复位,不跑马啊 唉看到有复位不跑马的板子,脑子里咒骂的几千次,咒骂也没有用啊 ,唉还是老老实实的修吧,毕竟是给老板打工,修不好,就  让你卷起的被子走人啊 ,唉唉不说了

看到这个主板,它的芯片组是INTEL的芯片组,就按INTEL的时序修吧,请大家一定要跟着时序修板啊,少走冤路啊
INETL的时序是   待机---内存  ---桥  ---总线---CPU供电,时钟 ,两个PG,,VRMPWRGD和PWROK, 复位
首先是待机供电,单我们插上诊断卡,待机灯亮着说明,3VSB正常,待机正常
内存供电1.8V正常如图

南桥供电正常如图;

北桥供电正常如图;

总线供电正常如图;

CPU的供电正常

供电正常后就是时钟了
首先是PCI_E和PCI插槽的时钟和复位
PCI_E的A13和14脚的时钟正常如图;
A13脚的时钟

A14脚的时钟

A11的复位正常如图;

PCI的B16脚时钟正常如图;

PCI的A15脚的复位正常如图;

既然   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那我就只能刷个BIOS来看看啊 ,在官网下载BIOS的程序心里在想一定会好,还会跑吗哦,心中偷偷的按爽起来,呵呵     ,取下BIOS芯片走到编程器哪里刷啊 ,刷着心里在想一定好,想的入了神,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我在换过神来,我说,*脏话*你干吗。店子的哥们,说你干嘛,想的怎么入神,我说;不告诉你,,呵呵
装上去,通电还是不跑马啊 ,苍天啊,大地啊 在心里,就是,不是个滋味啊 ,刷BIOS都不信啊 ,唉唉,就  只能用我们最后的神器了啊,最后的法宝了,打值卡了啊

装上打值卡如图

找到CPU的时钟和复位和PG信号,
先是CPU的时钟   就是黑线粗线就是CPU的时钟的两个电阻,我们没有示波器就只能测电压,电压为0.3--0.4的电压为正常;手机像素不信啊看不清楚啊  ,通电测电压发现问题了啊 ,如图;

两个电阻的电压都为0V,不正常正常为0.3--0.4V电压
那我们就测量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如图

时钟芯片信号为RTM866-485的条件为供电,开启。供电正常3.3v电压,查了芯片的数据手册为开启为低电平开启,

供电和开启都有了,在说时钟芯片发出了PCI和PCI_E的时钟,都正常说明芯片是性能不良导致没有CPU的时钟,换掉时钟芯片后奇迹发生了,
跑马的图片如图;

次板修复正常,接上显示屏如图;

屏幕点亮维修结束
装系统测试了很久没有发现异常,测量网卡,声卡,USB,等等都正常

网友A:
这故障隐藏比较深,不易修呀

网友:
修主板 40分钟找不到确切问题,贴上标贴纸,写上已测试的地方。。。。有时间再慢慢回头啃。。。

网友B:
个人觉得:万用表测量工具 ,还是福禄克好,准。。。。。胜利的老要更换电池,电量不足误差和表针灵敏度常常导致有些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万用表测量工具 ,还是福禄克好,准。。。。。胜利的老要更换电池,电量不足误差和表针灵敏度常 ...

是的,我 感觉用起来,满不错的啊   ,是迅维的货啊

网友:
我还是,挺怀恋在迅维的点点滴滴啊  ,,在学校想着出来,出来后,有怀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隐藏比较深,不易修呀

像性能不良的 芯片不好 维修啊 ,在主板维修中,有是跑吗,有时有跑吗我们却不知道是哪个芯片的 性能不良啊

网友D:
有阻值卡,CPU的时钟,复位还是要一个零件一个零件量看到底线是通哪个零件好麻烦啊,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你们有什么好点的方法能快速判断是通哪个零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性能不良的 芯片不好 维修啊 ,在主板维修中,有是跑吗,有时有跑吗我们却不知道是哪个芯片的 性能不良 ...

像性能不良的 芯片不好 维修啊 ,在主板维修中,有是跑吗,有时有不跑吗我们却不知道是哪个芯片的 性能不良啊

网友E:
这是复位前的故障

网友:
是 的  啊 ,是复位之前啊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像性能不良的 芯片不好 维修啊 ,在主板维修中,有是跑吗,有时有跑吗我们却不知道是哪个芯片的 性能不良 ...

芯片性能不良有些具体表现为上电发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芯片性能不良有些具体表现为上电发烫。

有些芯片是会发烫,但有些就不烫的 啊

网友F:
维修很仔细,这两个电阻应该是通过CPU座时钟对应测试点连接到时钟芯片16脚的,起到CPU时钟信号电压上拉作用,这里也可以打CPU座时钟测试点的阻值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芯片是会发烫,但有些就不烫的 啊

嗯,不烫的就要查本身工作条件来判断。

网友G:
这个主板维修思路不错,条理 清楚。如果U的时钟也正常的话,那就要考虑U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维修很仔细,这两个电阻应该是通过CPU座时钟对应测试点连接到时钟芯片16脚的,起到CPU时钟信号电压上拉作用 ...

不  对啊 ,芯片16脚是开启,芯片的43和42脚连接电阻,在连接CP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  对啊 ,芯片16脚是开启,芯片的43和42脚连接电阻,在连接CPU啊

我哪里有时钟芯片的图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  对啊 ,芯片16脚是开启,芯片的43和42脚连接电阻,在连接CPU啊

没看仔细,这里可以断开R20和R22信号上拉电阻测量本身阻值变化情况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仔细,这里可以断开R20和R22信号上拉电阻测量本身阻值变化情况判断故障。

恩,这个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没看仔细,这里可以断开R20和R22信号上拉电阻测量本身阻值变化情况判断故障。

加点分吧 ,我的 分很少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主板维修思路不错,条理 清楚。如果U的时钟也正常的话,那就要考虑U座了。

嗯,关键是有些类型CPU座不好更换加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加点分吧 ,我的 分很少啊

加了,这里时钟芯片低电平开启工作你是根据芯片具体型号判断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了,这里时钟芯片低电平开启工作你是根据芯片具体型号判断的吗?

不是,查芯片的数据手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加点分吧 ,我的 分很少啊

可以查时钟芯片的数据手册啊  ,可以查到工作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查时钟芯片的数据手册啊  ,可以查到工作条件啊

你有没数据手册专用 中文翻译软件下载提供呢?

网友:
这个提供不了的啊   我们的资料都是迅维的啊 ,我们的资料都是要加密狗的 啊

网友H:
估计写帖子的时间比修的时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写帖子的时间比修的时间多了

是 的啊   ,写下来,还有用自己的说,话出来啊

网友I:
看来也是有PCI时钟,CPU时钟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也是有PCI时钟,CPU时钟没有了

恩 ,还是要 跟时序修啊

网友J:
楼主,想请教一个问题:你说到时钟芯片要工作的条件是供电,和开启,那么下面的供电是否都要一一测试,还有这个开启是VTTPWRGOOD,还有这个SCL和SDA不也是一个条件吗?

网友:
时钟芯片坏有时候搞死人的。

网友K:
原来是CPU没时钟导致不跑吗,唉,手里头还有好几篇有复位不跑吗的板子,还都是各电压正常的那种,都有点不想搞了,累。

网友L:
{:4_110精英华硕时钟芯片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想请教一个问题:你说到时钟芯片要工作的条件是供电,和开启,那么下面的供电是否都要一一测试,还有 ...

,还有这个开启是VTTPWRGOOD

网友:
不负有心人,攒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阻值卡,CPU的时钟,复位还是要一个零件一个零件量看到底线是通哪个零件好麻烦啊,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

这个事没有 办法的 啊 ,只能用打值卡,去乱测,测到那个 响就 跟那个  相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原来是CPU没时钟导致不跑吗,唉,手里头还有好几篇有复位不跑吗的板子,还都是各电压正常的那种,都有点不 ...

你是自己开店,还是在老板那里上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4_110精英华硕时钟芯片坏的多。。。

我  也  修了  差不多的是  时钟芯片坏了 ,精英多以点

网友M:
有复位不跑马维修是的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复位不跑马维修是的不好搞

是的 额 啊 ,不跑马额  板子,测的 东西很  多 啊 ,最难维修

网友:
别说是给老板打工了,自己新开的店的话,更要修。。。。

网友:
时钟芯片相对于别的芯片可不好找到代换的.

网友:
你那个 打阻值卡 不错  呵呵

网友N:
正在学习修台版中 希望能和楼主一起讨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正在学习修台版中 希望能和楼主一起讨论

讨论谈不 上啊  ,我们可以共同进步 啊  给我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关键是有些类型CPU座不好更换加焊。

775针座子容易虚汗啊

网友:
不错,。 时钟维修坏的很少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讨论谈不 上啊  ,我们可以共同进步 啊  给我加分啊

兄弟 我有个 P43  83627不触发的 想请教下你

网友O:
LZ 拆掉后重新换了一个时钟芯片上去吗?还是只是加焊了?还是只是拆掉不装?

网友P:
这是时钟的CPU模块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LZ 拆掉后重新换了一个时钟芯片上去吗?还是只是加焊了?还是只是拆掉不装?

是的,重新更换时钟芯片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事没有 办法的 啊 ,只能用打值卡,去乱测,测到那个 响就 跟那个  相连啊

一般时钟信号电路不好跑线,有图纸的话,更加方便查找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兄弟 我有个 P43  83627不触发的 想请教下你

你 QQ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兄弟 我有个 P43  83627不触发的 想请教下你

83627的触发脚位是68,67,73,72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是时钟的CPU模块坏了吗??

恩   ,我们 只能说是 性能不良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C:
83627的触发脚位是68,67,73,72

67只有 0.6  是桥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N:
67只有 0.6  是桥问题吗

不一定,IO故障也会导致67脚偏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N:
67只有 0.6  是桥问题吗

不 正常啊 把67脚的连接桥的线路断开,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 正常啊 把67脚的连接桥的线路断开,看一下

断开后,看一下是IO有没有发出,还是桥拉低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后,看一下是IO有没有发出,还是桥拉低信号啊

短接开关有高低高的跳变和地高低的跳变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断开后,看一下是IO有没有发出,还是桥拉低信号啊

断开也没有, 台式机的主板   是不是IO也要 满足些 信号, 我发现  30脚 和 PWPOK 没有电压  好信号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IO故障也会导致67脚偏低。

IO 换过了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断开也没有, 台式机的主板   是不是IO也要 满足些 信号, 我发现  30脚 和 PWPOK 没有电压  好信号有了

待机信号,RSMRST信号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信号,RSMRST信号有不

有了 3.3  开关也有跳变  IO换过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待机信号,RSMRST信号有不

某些板子 会不会 要读取BIOS 后 才有 PWTout

网友:
引用 网友N:
某些板子 会不会 要读取BIOS 后 才有 PWTout

待机有没有啊

网友C:
你 的板子是INELT还是AMD

网友Q:
楼主修板 思路好,而且有耐心 值得大家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修板 思路好,而且有耐心 值得大家学习了

呵呵,给我加点 分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你 的板子是INELT还是AMD

是  INTER 的    有  3.3   和  5VSB了   P4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  INTER 的    有  3.3   和  5VSB了   P43的

RTC电路查了没有啊

网友:
测量下RTCVCC和RTCRST信号电压。

网友N:
   这 板子 没图纸的   我换了 晶振 还有修正电容  也有 压差,南桥焊过了,RTC没图纸怎么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这 板子 没图纸的   我换了 晶振 还有修正电容  也有 压差,南桥焊过了,RTC没图纸怎么找。。

电池旁边不是有跳帽啊 ,跳帽电压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 板子 没图纸的   我换了 晶振 还有修正电容  也有 压差,南桥焊过了,RTC没图纸怎么找。。

RTC电路一般经过双保护二极管到南桥,中间经过电阻和电容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电池旁边不是有跳帽啊 ,跳帽电压多少啊

跳帽的电压为3.3V左右,跳帽有电压说VCCRTC和RTCRST两个信号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跳帽的电压为3.3V左右,跳帽有电压说VCCRTC和RTCRST两个信号正常啊

跳帽 对有电压了

网友:
  我QQ  1261546429   你  尼?

网友:
主板有复位不跑码一般都是时钟不全或北桥通讯不畅引起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您提供的经验

网友:
今天修了个有PCIE时钟,没有PCI时钟,换时钟芯片好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楼主,想请教一个问题:你说到时钟芯片要工作的条件是供电,和开启,那么下面的供电是否都要一一测试,还有 ...

楼主,多谢,还想请教一下,时钟芯片的开启电路一般来说是如何连到CPU的,我以前看到有些稿子说是:通过两个三极管来开启,但我前几天修一块华硕板,复位灯常亮,各电压正常,测PCI与PCIE的时钟也有1.6和0.45,但时钟芯片很烫,我怀疑是时钟芯片不良,从网络上购买了一个装上,但故障依旧,不过在焊接时焊接了几分钟,不知是不是我焊接出了问题,还是时钟芯片本身不良,或者不是时钟芯片的问题,也就是说烫也属于正常的范围?

网友:
哎修主板就是这么悲催啊

网友:
好吧。真难修啊。

网友:
修主板有这思路很多被判了死刑的板都可以修好了

网友:
特详细了.谢谢楼,新手的福音啊

网友:
嗯,正好我有一块班子!

网友:
技术不错,新人学习下

网友:
没时钟 怎有复位啊

网友:
不明白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多谢,还想请教一下,时钟芯片的开启电路一般来说是如何连到CPU的,我以前看到有些稿子说是:通过 ...

一般时钟芯片开启信号引脚中间是通过排阻和开关控制三极管连接到CPU供电管理IC VRMPG信号引脚的,这种情况可能是你焊接操作失误或者买的时钟芯片型号与原来的不符造成的,建议也检测下时钟芯片旁边晶振两脚的压差大小情况。

网友:
zl的技术真好  ,我也好想去迅维实地去进修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真难修

网友:
这样看着一步一步修理 会学习到很多 不过楼主精神可嘉 945还值得修修么?

网友:
精华贴 学习了

网友:
修台板需要的是耐心啊

网友:
看完感觉楼主功力深厚啊,我是望尘莫及啊!膜拜

网友:
学习了,感谢您提供的经验.

网友R:
你是淡水的时代广场二楼维修吧

网友:
楼主要是配个好示波器就更加牛X了,可以不要周折了,直接捣精英板子的黄龙,时钟查起来不是那么好修的,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万用表修也无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是淡水的时代广场二楼维修吧

恩  啊 ,我 在 时代广场二楼维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是淡水的时代广场二楼维修吧

你叫徐建吧,我 听胡永勇说过你啊   ,

网友S:
修了两年笔记本,还没有搞过台式机,楼主诊断卡什么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多谢,还想请教一下,时钟芯片的开启电路一般来说是如何连到CPU的,我以前看到有些稿子说是:通过 ...

CPU供电正常后,INELT发出VRMPG,给时钟芯片做为开启,都是通过两个三极管,第一个导通,低二哥截止,在上啦,(也不能怎么说啊 )要 看主板的设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修了两年笔记本,还没有搞过台式机,楼主诊断卡什么型号啊

我  也没 注意是什么型号啊  ,我 明天去店子后告诉你啊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这板子修的

网友:
这样的机器最难修,时钟芯片不良都能碰上。

网友:
这次真的学习了……INTEL板很少修。时序有点不懂,这下懂了。

网友:
945板还修得这么来劲,,唉。》》》?????

网友:
其实楼主的板子应该还是时钟不正常了,给南桥的时钟正常,CPU的时钟不正常,某一路始终不正常1!!!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蛮详细的

网友:
很给力 赞一个

网友:
加分肯定是应该的

网友: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板子虽老,心很细。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问声频率计能测出CPU时钟吗

网友:
懂原理比什么都要强,如果是别家,南北桥绝对要被糟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复位前的故障

复位分复位前和复位后两种情况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以找到BIOS为分界点,找到BIOS为复位前,找到BIOS为复位后?

网友:
修板最主要的还是细心。不能急躁,楼主写的不错,

网友:
时钟都正常了,没谁会想到去测CPU时钟,一般维修员都会忽略的,楼主心细

网友T:
有各种测试工具就是好,没有假负载你怎么测U时钟,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有各种测试工具就是好,没有假负载你怎么测U时钟,是吧

没有装备怎么 做 维修啊

网友:
lihi a a li厉害啊啊啊

网友:
说的非非常详细,有复位没跑马,电压都正常的话一般是先刷bios,不行再找其他,时钟IO是重点怀疑对象

网友:
维修很仔细,这两个电阻应该是通过CPU座时钟对应测试点连接到时钟芯片16脚的,起到CPU时钟信号电压上拉作用,这里也可以打CPU座时钟测试点的阻值判断故障。

neco -5 重复资料

网友:
很好很好必须赞

网友:
学到老活到老

网友:
楼主值得我学习呀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要是我就要求客户换了

网友:
不跑码的机器确实难搞,楼主还是比较有耐心的啊

网友:
有复位不跑吗一般都不修

网友:
台式机主板到现在我还没有思路

网友:
可以  有前途 嗯哼

网友U:
经常碰到这种有复位pci有时钟各路供电都正常的板子,就是没有码,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U:
经常碰到这种有复位pci有时钟各路供电都正常的板子,就是没有码,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时钟的问题?

这个 不  一定   你还是 要 一步一步的  查下去啊  ,在知道 啊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cpu时钟问题的板子

网友V:
现在修板很少用到假负载
不过有时还真的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V:
现在修板很少用到假负载
不过有时还真的有用

假负载还是要 用的 啊  ,没有 假负载就  测不到时钟,PG,复位啊 ,  AMD的芯片组啊

网友W:
必须给版主加分,我也有块板 换显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W:
必须给版主加分,我也有块板 换显卡芯片

那  换好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负载还是要 用的 啊  ,没有 假负载就  测不到时钟,PG,复位啊 ,  AMD的芯片组啊

量多了,有时不准你这么慢慢来啊

网友:
楼主 水平不错啊  学习了

网友:
换时钟芯片 打错了  明天换,我不确定能好P5G41T …(中间的忘了)… LX2

网友:
支持下,向前辈致敬,哈哈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修台式机的技术不错哦~~花了多长时间秀出来的~~这个你们一般收多少钱呢~~呵呵~~

网友:
好这个贴纸不错 我学习了 我买了假负载一直很少用 下次试试  嘿嘿

网友:
一班时钟芯片坏 挥发烫

网友:
你这个是没有CPU复位的维修吧?不能叫复位不跑卡,我们说的复位不跑卡是CPU复位出了还不跑的情况,你连CPU复位都没量到的不能算复位不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