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代WIFI信号弱!!!!

楼主(2014-10-25):
固定显示屏排线盖板上边的弹片脱落或接触不良。

网友:
这是什么本子上的呀?

网友A:
不知楼主是怎么查到的?

网友:
这里反而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是怎么查到的?

主板上面有个天线接触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