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星RV411键盘乱码

楼主(2014-10-25):
三星RV411乱码 换过键盘 EC 一样乱码  求具体解决方法

网友A:
是不是换了屏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刷下屏的码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了屏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刷下屏的码片

怎么刷 码片啊 这种情况 没遇到过啊

网友:
直接秒  很简单

网友:
如何 直接秒 头大啊

网友:
量下键盘接口有没有异常

网友C:
如果换键盘不行,那么可以测下键盘引脚相连的电容有否漏电,短路,

网友:
这两个都 换了 还不行 这就不好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刷 码片啊 这种情况 没遇到过啊

问你有没有换过屏

网友:
换下来的原装屏上的码片装上新屏就好了

网友:
不是原装屏,刷下马片程序或者把原来的码片换过来

网友:
我知道解决办法  本人试过的  你把键盘拆出来导致的   你全部装上去就好了不要拆出来测试    我修的时候 什么都换完了 都还是一样  不信你试试  吧键盘装好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了屏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刷下屏的码片

不是显示乱码吧   而且现在的屏 基本很少这样  他是键盘按的时候 出现乱码 , 是键盘没装好  要全部装好菜可以的  这款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换键盘不行,那么可以测下键盘引脚相连的电容有否漏电,短路,

这款机器就是要装上键盘测试拆可以的  裸机那样测试就会乱码

网友:
p wh 这个问题还没有碰到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就是要装上键盘测试拆可以的  裸机那样测试就会乱码

三星神机,难不成要搞死人,你找个料板,把键盘和EC相连的电阻电容统统换掉,大修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神机,难不成要搞死人,你找个料板,把键盘和EC相连的电阻电容统统换掉,大修一下,试试

不行的  我都试过了  就是装上机器就好了    本人 亲自测试 ,不是挺说的  键盘要装好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