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山寨苹果本开机黑屏进系统正常

楼主(2014-10-25):
13.3山寨的苹果本子,客户送来的时候是暗屏。按开机键,屏幕暗屏,但是机器正常进系统后,可以正常显示系统桌面,关机后再开机依然是暗屏,等机器进系统后,屏幕就又亮了

网友:
是暗屏还是黑屏?

网友:
排除下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测下灯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等待大概一分钟后,进系统的话显示一切正常

网友A:
高压没有出来,LED灯没有亮

网友:
到XP的登录界面屏幕就显示正常了, 开始时可以看到屏幕有光但是看不到东西,也进不了BIOS

网友:
LED 升压电感问题

网友:
为什么按开机键屏幕不显示,一分钟左右进系统了 就可以正常显示和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没有出来,LED灯没有亮

LED的25V出来了 可以看到背光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