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70进水机器现已修好,开机没没声音了。

楼主(2014-10-25):
接到这台机器是进过水的二修机,不触发,待机3V,5V正常,换南桥,IO,刷BIOS好了。现在开机没声音了重新装过系统,也从官网下载过声卡驱动,点右下角的喇叭图标会有咚,,,咚,,,咚,,的声音,放音乐,看电影都没声音。那位高手碰到这样的故障没,帮忙指教下吧,谢谢

网友:
查一下声卡芯片到南桥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
有可能还是PCH问题,上次我也遇到过一次,换了PCH不认硬盘,打阻值正常!

网友:
好么,这个本本一进水肯定波及声卡,这个声卡在触摸板下面。我是来围观的

网友:
南桥没焊好吧

网友:
被EC给静音了

网友:
声卡、桥,这个本不怎么好修

网友A:
被EC给静音了?高手,能说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被EC给静音了?高手,能说清楚点吗?谢谢

MUTE# 静音信号 来自EC

网友:
那就测 声卡的 条件 不行就换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MUTE# 静音信号 来自EC

谢谢你的回复,问题是喇叭没有被静音哦,点右下角的喇叭声音很大的,也可以静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MUTE# 静音信号 来自EC

呵呵。多看看图和信号定义吧!只能告诉你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