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简爱7G 15BFC2-011000 MB40IA1.rar

楼主(2014-10-25):
海尔 简爱7G 15BFC2-011000 MB40IA1.rar

海尔 简爱7G 15BFC2-011000 MB40IA1.rar

网友:
请问是图纸还是bios 大神

网友A:
图纸  亲  吞吞吐吐天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  亲  吞吞吐吐天天

bios  bios  bios  bios

网友B:
到底是图纸还是BIOS

网友(2014-11-28):
吗的,骗下载分的,大家别信他

网友C:
是bios  建议以后遇到这样不写清楚的直接删除了吧?我还以为图纸

网友:
这BIOS 几M的

网友:
刷完不触发了

网友D(2015-12-07):
我下载下来的我要怎么刷呢?有没有备份INSYDE BIOS的软件或刷入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bios  建议以后遇到这样不写清楚的直接删除了吧?我还以为图纸

在bios 板块发的肯定是bios 了   还用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下载下来的我要怎么刷呢?有没有备份INSYDE BIOS的软件或刷入的软件?

业余的吧 同志  这是用编程器刷的  系统下刷不成的   你见过几台维修硬件的机器  会开机会亮的  如果会开机会亮还需要我们维修吗   客户自己在家下下来就可以刷了    我们还修个毛线啊  赚个屁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图纸还是BIOS

在bios 板块发的肯定是bios 了 还用问

网友(2016-04-07):
这个的确是不触发 刷完 我这里有个备份的 我备份了换个BIOS刷也能亮 上传上去给需要的人 但是可能有问题 我也没有弄清楚是不是关乎它 会掉电 但是能显示

海尔简爱7G 15BFC2-011000 单BIOS 4M 备份.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