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映泰 P43-A7 不进系统档在LOGO画面,bios也进不了

楼主(2014-10-25):
求救!映泰 P43-A7 不进系统档在LOGO画面,bios也进不了······

网友:
先把 外设 摘了  网卡 声卡  串口 试下

网友:
二楼的好经验 ,先干外设,在干桥

网友:
1.主板电池放电试试。
2.不接主板上其他的接口 (如:硬盘和光驱)。
3.如果前两项都不行,再拆除主板上的网卡 声卡 串口等芯片!

要先简单 后复杂!免得到时候拆了芯片又不是芯片问题 又得装回去 麻烦!

网友A:
直接拆声卡。肯定行。修过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声卡。肯定行。修过很多了。

好经验……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主板,同样问题,拆了声卡芯片,可以进BIOS  也可以进系统了,但是要启动三次才能进系统

网友:
硬盘问题!

网友:
先拆外设,不行干桥

网友:
声卡的问题居多,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