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N61PD3 循环跑码

楼主(2014-10-25):
昂达 N61PD3主板,VER:3.00
开机循环跑码,刷过BIOS还是一样,不知道继续 检查哪里了,本人是小白,求高手指教,手里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测了BIOS周围 的排阻,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A:
循环跑码 ,跑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循环跑码 ,跑什么吗

D050 D3D2 D0C7

网友A:
你测PS/2 和 USB 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PS/2 和 USB 的供电正常吗

以前这个主板是好用的,我放一边,可能是碰到或者压到了,现在就不好用了,检查没有掉件的问题,你说的供电不知道测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这个主板是好用的,我放一边,可能是碰到或者压到了,现在就不好用了,检查没有掉件的问题,你说的供 ...

  我晕 ,你是修板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晕 ,你是修板的吗?

不是修板的,就是二五手,弄个玩玩还行,不是专业的,我就觉得很奇怪,还请指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修板的,就是二五手,弄个玩玩还行,不是专业的,我就觉得很奇怪,还请指教了

最后一个代码,你先查外设吧 ,

网友:
仔细看看 有什么地方 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代码,你先查外设吧 ,

PS2  USB有5V供电

网友C:
看看电压出来没有   出来了刷个BOIS看看

网友:
桥 内存 CPU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这个主板是好用的,我放一边,可能是碰到或者压到了,现在就不好用了,检查没有掉件的问题,你说的供 ...

很多部分都会引起这种问题,时钟也可以查一下——生手就别...

网友:
BIOS刷过,内存换过,只有CPU座和桥没有干过,不想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压出来没有   出来了刷个BOIS看看

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io33M时钟有问题

网友:
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