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就死机

楼主(2014-10-25):
什么都正常,就是进系统死机,....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试XP系统了吗?

网友:
什么机子 进pe试试

网友:
什么机子 进pe试试 看看还会不会  进安全模式看看也可以

网友:
能入PE??测试硬盘吧

网友:
嗯!一般系统与硬盘关系比较大

网友:
I系列2代CPU坏的多

网友:
感觉主板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系统 硬盘  内存 其他没了

网友:
测硬盘 重装系统

网友:
从做系统,或是进PE。查下硬盘有无坏道。换调内存。其他还没想到

网友A:
先换个好硬盘,做系统试试。

网友:
试过了,win7 xp 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好硬盘,做系统试试。

不是硬盘的问题,有时进PE也死机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硬盘的问题,有时进PE也死机

那就是南桥可能虚焊了。重做下南桥或是SB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南桥可能虚焊了。重做下南桥或是SB坏了

不知道是不是,没修好,客户催的急就换板了

网友:
没有是775的CPU

网友:
刚才也遇到这个G470一进window界面就死在那里不动

网友:
是IDE模式还是ACHI 模式,

网友:
换南桥可以看看

网友:
把光驱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