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730 亮机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10-25):
求  大神指点一下     大电容一换6个330   故障依旧   求    。。。

网友:
怎么个掉电法??进了系统就马上掉??PE会掉吗

网友:
这个机,一般换了就好,
你换了不好,要检查一下,容是不否接地良好,CPU散热正常不。

网友:
东芝的机器一般NEC大电容是通病呢!楼主还是好好再检查一下吧

网友:
  你的电容不行吧,

网友:
还是换电容吧  6个330的电容。  我换了6次才换好

网友:
4个都可以 再好好查查呗 应该其他问题

网友:
记得论坛有人说 刷BIOS 好过 ,不知道你的什么情况

网友:
散热垫有没有装好

网友:
4个330貌似也可以哦。。。。。。

网友:
再换几个看看

网友:
有免掉电的BIOS  自己找找 肯定有

网友:
这个就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了,有可能跟开机电路有关,我之前有遇过用适配器开机会掉电,用电池就不会,那时怎么搞NEC电容都没有用

网友:
掉电前有没有报什么错误

网友:
换完看看别忘有一头接地 不然换了也白换

网友(2014-12-10):
电容换的没有问题?

网友:
没换好吧。。。

网友:
那就要看几个主芯片的温度了。。。还有风扇装上跟芯片有无贴着。

网友:
怎么个掉电法?

网友:
散热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
像你这样故障换电容90%都会好的,你换的到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