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板是不是有BIOS啊

楼主(2014-10-25):
拿过来就是这样 如图: 我看了别的都有BIOS,就这块没有,板号:2060-701640-001,加电不转,拆开一看没有BIOS,怎么办  图片怎么传不上去 一会传

网友:
这回传上来了

网友:
确实没有。BIOS被集成了。

网友:
很多盘没有单独BIOS芯片,BIOS程序集成在主芯片中。

网友:
对于没有单独BIOS芯片的电路板,换板的时候,可以换主芯片,或者用专业工具,生成BIOS程序。

网友:
知道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哪是不是要找到一模一样的板呢?

网友:
肯定是要找一模一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