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g470外接不切换!!!是不切换,不是不显示!!

楼主(2014-10-25):
一台g470, 单独用内屏 或者单独用外接显示器都能显示,一起用按切换键 不切换。换过键盘,系统重装过,驱动都是从官网下的最新的,fn热键驱动也安装了,就是不切换呢????? 按切换组合键的时候,有点反应也没有,别的功能键都正常。还有就是,内屏和外接一起用的时候,会从外接里显示,然后拔掉外接,也不会切换到内屏!   求大神指点一二!!!vga接口电路都查了,一切正常

网友:
是XP还是WIN7?     XP的话有可能切换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