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43M主板,能上电但是A14脚没电

楼主(2014-10-25):
接客户联想IB43M主板一块,说是反复重启,通电测试是自动上电没复位掉电一直这样反复。安英特尔上电时序开修,待机PCIA14没3.3,电池有3.0V,跳线帽有3.3,开机针有3.3,通电自动上电,上电瞬间待机3.3出来了不知道咋回事.......先不管测试内存供电 0V,桥供电1.2,总线供电1.2,没CPU供电。想    不对呀正常来说先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这样才是英特尔上电时序。开查内存供电场馆是由1587四角IC控制看图1脚启动脚12V,5脚供电脚12V,其余脚都没电,不懂英语不知道其他脚位说的啥意思,于是就参照L-IG41M这块主板,主板内存供电跟这块主板一样,控制IC也一样的1脚12V,5脚12V,4脚7.5V,6脚0.7,7脚1.3,8脚1.5,3脚是地。于是就修4脚电压,先打场管阻止400多正常下管也一样没有别的啥维修思路了,强行给IC4脚5V过去通电,我累个去冒烟啦,吓我一跳内存供电烧糊了,拆下来心想IC跟场馆坑定都烧啦,拆旧板IC场管换上去通电测试,叉   ......跑马啦D0报警 不过内存,插上内存DO--D5--2A--38--75显啦    郁闷内存供电上官坏打阻值怎么打不出来晕
    不过还好主板成功修复   理论学的不好望广大好友见谅   传L-IG41M图纸参考

网友A:
4脚是开启信号的的吗?可能是芯片本身就是坏的。强行加电烧了。

网友:
上官坏打阻值怎么打不出来^^^晕
我遇到我也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脚是开启信号的的吗?可能是芯片本身就是坏的。强行加电烧了。

开启信号应该在7脚。

网友:
4脚应该打下对地阻值情况,然后再进行强行加电测试,这里6脚FB电压明显是偏低的。

网友:
6脚是下官驱动吧

网友:
打错了应该是4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启信号应该在7脚。

那我就不明白了,开启式7脚,你给4脚加什么电啊

网友:
可能是你没有测对引脚,场管 G D  S 就三个引脚,具体看是N管  还是P管。

网友C:
2、4是上、下管的驱动1.5V,7脚是高电平开启,6脚反馈。
这板修得神气,文字也神

网友D:
换没换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没换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

IC和上下场馆都换了

网友:
6脚FB是反馈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不明白了,开启式7脚,你给4脚加什么电啊

其他引脚定义不知道啥意思   所以乱加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是上、下管的驱动1.5V,7脚是高电平开启,6脚反馈。
这板修得神气,文字也神

哦 是这样呀 谢谢教导

网友:
这样能修好,运气成分很大啊。看来修本也需要一点点运气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他引脚定义不知道啥意思   所以乱加电啦

这里1587四角IC 2.4脚应该是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后输出的,感觉你这里应该从6和8脚入手解决故障。

网友:
4脚正常应该是1.5V,可能就是芯片本身损坏导致无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