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小白请教W83627DHG的问题

楼主(2014-10-25):
一台昂达 P43b不触发,我现在 在测IO脚位,由于我是小白不知道那些信号,测得 A14有 3.3.  5VSB  已经出来   75 脚 好信号 3.3,开关也有 跳变, 现在这个W83627的 IO  67脚只有0.6本人小白 不知道正常不,请大家支援下,谢谢了   67脚是PSOUT 的信号

网友A:
触发应是:68-67-73-72
67P电压不正常

网友:
查供电61脚 换i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发应是:68-67-73-72
67P电压不正常

67   IO 换过了  怎么弄尼?  南桥也焊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7   IO 换过了  怎么弄尼?  南桥也焊过了

这个脚是PSOUT#,低电平有效,待机是高电平3.3V,你挑起来看看能不能1-0-1的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