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70寸液晶开机指示灯亮红灯无显示?

楼主(2014-10-25):
换了电源板也不行 求大神支招?

网友:
不开机 你觉得是电源板 问题吗 电源板只管供电

网友:
拔下屏线,看看是什么灯?如果是绿灯,再插上屏线,看看还是红灯不?

网友A:
注意夏普的故障保护功能哦

网友:
电源板坏了

网友:
搞不好是开机键不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夏普的故障保护功能哦

有水平,可以强制开机。

网友:
首先要拆机测一下电源是否正常  开机按键是否正常  开机信号是否正常  再说其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