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芯片焊盘掉了好几粒接点,怎么把它粘回来,让它重新 ...
北桥芯片焊盘掉了好几粒接点,怎么把它粘回来,让它重新连锡。

楼主(2014-10-25):
如题,这样报废太可惜了
芯片

网友:
没有办法粘回去了,只有看哪个点有用再飞线吧。

网友:
图片都不上几张看看 谁能帮你。

网友:
要看那线连到哪里重新飞线补点吧,用绿油固定

网友:
补点是个技术活

网友:
飞线吧少年,建议先拿废板练习

网友:
看看是不是空点,空的就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