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怎么总是把吸盘焊掉。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4-10-25):
为什么我怎么总是把吸盘焊掉。求大神支招

网友:
焊时温柔点,温度不要太高,能化锡就行

网友:
这个多操作就好了

网友:
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A:
让吸锡线自然脱落,别是吸锡线粘在焊盘上来还拉扯,烙铁跟吸锡线一起移走,如果使用不太好,先找块废板子先练习练习

网友B:
没办法吧,多多练习

网友:
说实在的多练练就行了

网友:
不要心急 慢慢来 温柔点

网友:
一定是把整条焊在上面,然后就比较难取

网友:
支持一下,我现在也刚学,什么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吸锡线自然脱落,别是吸锡线粘在焊盘上来还拉扯,烙铁跟吸锡线一起移走,如果使用不太好,先找块废板子先 ...

支持一下,我现在也刚学,什么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吧,多多练习

支持一下,我现在也刚学,什么都不懂

网友:
谢谢各位了。没办法,也只能这样了,多练练

网友:
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我也得练练.......

网友:
基本工要练练

网友:
这个是每个学习者都要走的一个过程  要多练才行  心得的东西 只能意会

网友:
胆大心细,想好再干。

网友:
继续 练基本功  哈哈

网友C: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后来我找废板子练习两天后能正常操作咯!

网友:
温度别太高 熟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后来我找废板子练习两天后能正常操作咯!

还是你有天赋。

网友:
温度不能太低,太低就像用舌头去舔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糕一样,粘住了拽下来的,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就像用高压锅煮排骨,离骨了,控制好温度就不会掉焊盘了

网友:
时间  温度 要掌握好  多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