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C61主板不触发,强加电也不行,求高手!!!

楼主(2014-10-25):
今早上一块杰微C61V—M2板,通上电第一次开机,电源和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再开没反应,电源,CPU,内存全换了,也不行,强行加电也不触发,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啊!!!

网友:
上电掉电不能再触发表示主板有严重性短路,请查各个供电的MOS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打下各供电单元电路供电MOS管和输出电感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查下CPU电路那里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不插U供电看看。

网友:
主板短路吧

网友:
很典型的CPU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