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楼主(2014-10-25):
图中的249K腐蚀 更换200K串50K 电流到0.076  过一会发烫 量电阻阻值是逐渐升高是什么问题呢 51123 MOS管也换过 线形电压3V5V已经有了电感没有3V5V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可以开机过一会就掉电 249K腐蚀还有16脚电容击穿 表这个电容应该可以吧   哪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有短路吧    楼主检测下

网友:
后级短路吧  查查

网友:
16叫的电容击穿 这是主供电 你看看 芯片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线性出来了,先看看EC  BIOS有没有震荡

网友:
断路引起的吧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